东芝 l500,南桥被上家做过,现触发掉电。南桥附近供电打值30,正不正常?

楼主(2014-01-12):
最怕供电打值数值小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南桥被上家做了,附近电容打值都是30左右,这种情况正常还是算短路?

网友A:
不算,我看到这情况肯定是自己在搞一次南桥,只相信自己。

网友:
据说桥的阻值是和型号有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算,我看到这情况肯定是自己在搞一次南桥,只相信自己。

如果这算正常的话,那就真的难办了。 现在触发就掉电,电流不定,待机0.02触发后偶尔会到0.7,但更多时候电流反而0.01然后回复0.2待机
可重复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算正常的话,那就真的难办了。 现在触发就掉电,电流不定,待机0.02触发后偶尔会到0.7,但更多时候 ...

还是查一下有没断路的地方,换了南桥了没有?

网友:
这机子大电容也容易坏啊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放心点

网友:
这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一下有没断路的地方,换了南桥了没有?

很奇怪,开始待机0.02,+v3la正常。拆下主板测量,+v3la不稳定,在0.6~2.5之间缓慢变化。
断开+v3la后面的测试点测量,+v3la是稳定的3.3v。 对后级打值在1000多并不短路,而且断开待机后仍有0.8左右电压。
南桥还没做,不熟悉没把握。

网友:
先换个南桥吧

网友:
那换一颗好料上去在测试

网友:
别人修过的,只能说看人品。。。你期望别人只是没修好而已。。。仔细观察一下动过的地方,桥取下来看看是否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