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220plus 会自动跳出菜单

楼主(2014-01-12):
三星 t220plus 会自动跳出菜单 具体是那里的问题 要怎么处理
三星

网友:
换按键嘛。

网友:
换按键 可以就可以啊

网友:
上楼说的可能性大,这种情况多属按键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先查按键呀,,,,

网友:
按键或者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按键弹片氧化或者是电阻问题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如果还出,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三星t系列通病 按键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按键坏了 把按键都换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