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维修

楼主(2014-01-12):
B460  不触发无3v.5v  通病 ec bios,

网友A:
地球人都知道是ECBIOS  一搜一大把  还法什么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球人都知道是ECBIOS  一搜一大把  还法什么帖子

没金币了

网友:
联想的BIOS好容易坏啊

网友:
顶一个,想法不错,还是有不知道的

网友:
修了好多了

网友:
你太懂我了 我也回复你一个

网友:
通病      修起来简单

网友B:
这个机子只要不触发 都是线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只要不触发 都是线刷个BIOS先

那可不一定,还有一个通病就是c壳泡沫底下会腐蚀,就是51123边上的 r376和c495,那个电阻不好找,不过不装也没事,我只要看见腐蚀了就给去掉就ok'了

网友:
这个电脑cpu旁边的乌龟壳mos管也容易坏

网友(2014-11-12):
遇到这个好赚呀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发到BIOS板块吧

网友:
来看看有没有用的

网友:
应该先看电源芯片腐蚀没有吧

网友:
又一个我们维修行业的福星了!

网友:
还有个通病是51123的总供电电容

网友:
这机问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