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SMSC 芯片,,,,求解啊

楼主(2014-01-12):
谁知道主板上面标有SMSC芯片是什么芯片? SMSC是一种芯片牌子还是在主板有什么特殊作用 ?、??求解
芯片

网友:
我知道,好像是一款新的芯片,我再戴尔的一个二代的本子上见过,还拆下来过。那个板子上有两个,以前的1420上面也有smsc。但是那个一圈四边都是脚。但是现在的是里面又多了一圈,也就是那个芯片有两圈脚位。不是很好焊接啊。

网友:
多是个脚啊。。截图发出来。。肯定有人能解答啊。。看看是不是IO吧

网友:
发个图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