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脑一年多了,觉得不稳定蓝屏的机器最难修了

楼主(2014-01-12):
目前我的水平基本能独立维修电脑了,当然还没有研究到芯片级维修。。。蓝屏故障的原因有很多种,怎么确定故障,一直很纠结,主板、内存、系统、硬盘,一个个都要测试过,简单测完,发现啥都没坏。。。
给跪啊!大家一般怎么判断蓝屏原因的?
芯片
电脑

网友:
看蓝屏代码,一般蓝屏是系统和硬盘有问题的居多

网友:
自己收集,7b一般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也看好多的 硬盘模式啊 显卡 都可能会的

网友:
我也不懂呀,有没有高手多指点

网友:
硬件弄完了,其实软件问题也有,这样的毛病大多数是主板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
对的,首先还是看代码,然后最简化硬件系统法,先硬件后软件,虽然说原因很多,但是排查项目还是很快的,没有经验的只能一步一步来了,以后有足够经验了,你就能很快发现问题了,熟能生巧嘛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逐个逐个的试 但是如果不频繁的话就头大了

网友:
这个说的神棍一点就是 靠感觉把, 我就是靠感觉,但所幸的是感觉挺准。 还有,别太相信诊断卡、蓝屏代码之类的,电脑这东西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有, 有时候那些会误导你的、、、、好吧!!!!

网友:
一句话,需要排除,蓝屏各种情况都可能影响

网友:
一般蓝屏都是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代码太多没法记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只留下来,一个个的排除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考验耐心啊~我也是感觉蓝屏好难查问题啊。5555

网友:
对的,首先还是看代码,查代码找《度娘 》分析。然后最简化硬件系统法,先硬件后软件,虽然说原因很多,但是排查项目还是很快的,没有经验的只能一步一步来了,以后有足够经验了,你就能很快发现问题了,熟能生巧嘛

网友:
蓝屏问题最难解决,大多数都需要排除法.

网友:
蓝屏问题我也觉得是很难的,最好还是用排除法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一般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