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本本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4-01-12):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惠普4416S的一款本本,说开机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才有画面。别浪费时间,谈好价格拆机。在网卡的位置有进水的痕迹,发霉了。应该和这关系不大,随便清理了一下!裸板测试了一下,电流跑到1.2-1.4之间跳动。开始怀疑是CPU问题(AMD),就换了一块还是老毛病,怀疑桥或显卡。开干,先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桥试试看,在通电跑到1.4-1.8在跳到2.1好了,这下肯定是桥了。就开始干桥(因为加热用不了几天),干完在测试又回到原来1.2-1.4啦。晕!!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吹了一下桥还是不行,接着吹显卡,加焊过IO也不行。各位老大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还望指点一下。先谢谢咯!!!

网友:
电流停到哪个位子,等一个小时?网卡进水了,有没有考虑io、  南桥??

网友:
北桥重做下啊  要不换北桥 啊

网友:
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还是应该先看看进水的地方,有可能进水造成断线

网友:
进水的其实没什么大碍的。北桥刚刚干了,还是一样的。我就奇怪了,为什么用热风枪吹一下回好。焊接就不好了呢?

网友:
那是你没有做好桥吧

网友:
重值下 北桥

网友:
北桥坏的多...这机修了上百台了

网友:
应该有断线   仔细观察进水部位  一个点都不要放过

网友:
应该是桥没回好,重新植一下吧,很正常我遇到过很多次吹一下好了,在重做一下就不好使

网友:
加焊桥不行   那就重做吧

网友:
原先加热桥能OK,再加焊就不行,重植吧。

网友:
此机北桥容易有问题,重做一遍吧!

网友:
这款机器的网卡容易坏 哎4416s显卡北桥都容易坏 cpu
还容易空焊

网友:
惠普的机子都不怎么好,哎!无奈,还给客服了。

网友:
我90%敢肯定是楼主的北桥芯片坏了。上了BGA挂了。建议直接更换新的芯片

网友:
三板斧修机啊,进水不去查查主板有没断线腐蚀?

网友:
感觉给一评论,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技术没到家呀!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进水多数的事断线问题 仔细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