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待机0.035 不触发 板号:LA-8124P无3,5V,附图纸

楼主(2014-01-12):
联想E535,比较新的机器,待机0.035 不触发 板号:LA-8124P无3,5V仁宝板子,先搞3,5V 测3,5V IC,VIN无电压,
随便找了个B+点测无电压:PQ304  5678脚对地1欧,B+短路

直接1A烧机,烧了两分钟,摸了三分钟。。竟然没发烫元件

发暖的都竟然没有,
狠下心1.5A 终于摸到有微暖的地方,,3V5V电感处PQ401 5678脚相连三个电容1欧对地,全撬 起一端测,果然有一个会叫。嘿,接下去的就不写了。纯属分享经验,师傅们见笑了....

COMPAL LA-8124_R04_1740 LENOVO E535(1).pdf

下图纸的给分!

网友A:
没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公共端电压正常吗?

楼主都说 公共点对地短路了,表明电压已经被拉低了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端电压正常吗?

搞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

搞掂了。。一根烟工夫

网友:
搞定没  LZ

网友:
搞掂了呀,B+短路

网友:
B+短到0,基本上都是大电容坏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的话,一般有些烧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4

网友:
一针见血,烧鸡也烧的很熟练。

网友:
19v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
B+短路插上电源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端电压正常吗?

楼主都说 公共点对地短路了,表面电压已经被拉低了不正常。

网友:
仁宝不是有回火电路吗 这个把

网友:
对地1欧是短路吗,大哥,你没搞错,应该是显示OO1欧吧,1应该是开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