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 开机八声报警修复

楼主(2014-01-12):
接同行送修M4010 开机八声报警,这个以前遇到过,屏线的问题。找了一圈没有屏线,简单试了一下,拆开换屏还是一样,外接有显示,没多想,直接订了一条。等了三天屏线到货,心想100大洋到手了,装上试机傻眼了,还是报八声,在试外接,正常,屏和屏线都换了,搞显卡,风枪220,风量最小,60S过后冷却在试机,亮了,屏幕显示有宽的白条,换屏正常。和客户说了一下,客户火冒三丈,说我把他的屏搞坏了,不修了。

网友:
不修就还原给他了,

网友A:
开机8短报警一般是显存错误,加焊或更换显卡!

网友:
但是遇到像你说的那种客户那只有自认倒霉了!这样的客户也是奇葩!

网友:
这种客户没法交代!不修也好!省的麻烦!

网友:
   一般都北桥 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8短报警一般是显存错误,加焊或更换显卡!

显存错误   怎么贾焊或换显卡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错误   怎么贾焊或换显卡    不懂

显卡与显存连接的多条数据线,都有2端,2个焊点的。显存的焊点接触不良,那是显存的问题。显卡的焊点接触不良,也可以说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不修?我要是就跟他干一架做维修怕他干嘛啊吗的这种人

网友:
先弄显卡,不行就在加焊显存

网友:
奇葩的客户,哎,遇到这样的客户真上火

网友C:
昨天那个同行又过来了,让我给他修,我说我不会修,修不了。他给我说了半天好话,最后我说在原来的价格上加100,不然拿走。气的他够呛,愁眉苦脸的点了点头等的我给他修好。现金到手350.换屏收了330。气死他个王八。

网友:
这种人  一般还是很少的,见到也不怕他,难缠的玩意

网友:
碰到这种客户  不好整

网友:
8声就这几样东西坏吧,显卡,平,屏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那个同行又过来了,让我给他修,我说我不会修,修不了。他给我说了半天好话,最后我说在原来的价格上加 ...

同行一般不会这么多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一般不会这么多事吧

我这个同行他是给外地一个客户修的,中间太多事。估计这个主板修到客户那边要500发以上的价格。

网友:
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哦

网友:
一层又一层,客户都得急

网友:
又学习了。不过客户点不亮的机器拿来了还是试一试,最好当着他面尽可能把能试的东西全部试完,不然遇见无赖客户就很麻烦了。 请教一下遇见这样的客户怎么做?

网友:
遇到这种客户让人恼火啊,建议鄙视他

网友:
DELL的M系列的机器故障率很高,多半都是北桥和显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先用疯抢300度加热2分钟看看有没有变化在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