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P45+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1-12):
主板先测了无短路,通电触发正常,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无复位。。测各电压都正常,,测PCI-E槽A13-A14脚无电压,没有时钟。。。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时钟芯片有点氧化。。放点助焊剂加焊。。通电再试有复位了。上CPU,内存,触发跑码。。
小毛病,高手误笑。。

网友:
其实因为不是小问题,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没有加焊的习惯,都是直接换

网友:
楼主这也算是找到了问题没什么大小

网友:
楼主的目光犀利啊!

网友A:
楼主能发个被氧化的脚位的图片吗?  我也没这样的习惯。看来以后可以试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发个被氧化的脚位的图片吗?  我也没这样的习惯。看来以后可以试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没有拍照片。。。。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我也等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