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4-01-12):
谁能给讲解下有些机器 比如不触发  死机掉电 或者加电无显的时候 为什么刷BIOS就能好 原理是什么 最好能大概把有关的信号也说说 比如出什么信号之后 需要读BIOS

网友: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我只能简单说第一点保证供电正常

网友:
第二点BIOS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第三点供电时钟都正常了还有复位

网友:
第四点复位正常了就要读取BIOS信息

网友:
如果还是没有工作正常可以考虑刷写BIOS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这个比较难得说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同求

网友B:
呵呵!这个很难有评判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是来灌水的吗 回答的这么没营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很难有评判标准。

是啊 就希望有高手 不保留的指导一二

网友:
跟病毒有关系没有啊    病毒破坏资料。

网友:
同求高手指点啊,饼哥来不

网友:
BIOS就是基本的输入输出的接口程序,如果里面的程序出现问题。比如说是某个指令出现故障,那机器,只能停止工作,或者是保护性的关机。BIOS芯片自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指令程序故障,重新刷定一个新,指令顺畅,自然就可以开机了。这是个人的看法。

网友:
我是新手,长见识了

网友:
ec和南桥里面都有gpio的可编程逻辑定义脚位  这些引脚必须要配合程序来赋予它意义 之后才能工作  有的ec的开机信号都是用的gpio脚位所以离开bios  ec的这些脚位就会没有意义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