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8掉电不显

楼主(2014-01-12):
机器型号东芝M808,版本号没看到,也没有图纸本人小白说一下故障吧,待机3V 5V正常,开机到0.8屏闪一下就掉到0.38在上到0.9不动屏也不显求各位高手支个招,或者给个图纸吧

网友:
先看看电压都起来了没!看看有没有NEC打电容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看有没 NEC 大电容  有 的话 直接换了

网友:
没有,原来是屏在作怪,拆下来就不掉了,电流也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