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4 不触发

楼主(2014-01-12):
1464 接电源 电流001 瞬间掉电,待机有3V 没有5V   这个5V应该是开机之后才出来的  ,这个机器有同病 每次不触发 只要刷ECBIOS就可以了 ,但这个的让上家修过了,BIOS有问题插电源 主板上电源灯可以亮  ,但是这个块板 没反应。IO8205  三脚电压正常3.3 现在是 0.16   这个电是哪里过来的?

网友:
不好意思 发错了 IO是8502

网友:
3脚 跳冒过来了的  3V电池。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啊

网友:
COMS 过来的啊

网友:
COMS电池3V过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