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进水的机器故障检修流程,迅维小白想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4-01-1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个小白,到了迅维以后更是小白了,迅维里面的大师级人物太多了,讲师讲的水平非常高,像主板班的老徐、数据恢复的罗工、和笔记本一期的月饼老师、还有二期的老刘(王八的屁股,规定)和林老(可以自己开发模块的)讲的都很通俗易懂,首先不管学的怎么样就感觉这些讲师讲的课绝对对得起这个价钱,终身受益。如果有维客想入行的就可以考虑下迅维,加入迅维这个门派。本人并不是为迅维打广告,只是个人感觉迅维真的很好。希望我从迅维出去就不在挂着小白的名声出去了。在没来迅维之前在家偶尔也帮别人修修笔记本,我遇到最多的机器都是进水的,例如:果汁、汤什么的不小心洒了从键盘进去了,然后就黑屏冒烟了,关键是有的客户不懂以为没什么事情倒过来把水想弄出来就好了结果一插电这下可好本来损坏不大,这下一折腾完了板子上到处都有了,拿给我们修,我们经常听到客户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笔记本进水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你插电试试看看还能不能再开机,(从一个小白级的维修人员来说听到这句话,当时就被雷到了,但是没办法客户不是不懂吗,懂的话他就自己修了。)然后和他解释进水的一般不能插电试,会短路烧坏其他东西,客户说我也不怎么懂你们看着修吧,几天能修好,我们就好一顿忽悠,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修好还要测试一般要三四天左右吧!他说好吧留了个电话就走了。
进水故障的维修,说简单其实很简单,说难呢,也实在是很麻烦.下面我们看一下,一般维修中,遇到进水主板的故障维修过程.1 首先拆机目测主板腐蚀点,并详细做好标记,最好用相机照下来,注意有腐蚀严重的元件,要测量数值,比如电阻的阻值等。
2 使用酒精或洗板水清洗主板,将主板有进水导致腐蚀电解的位置清洗干净.并将电解质用尖镊子慢慢挂掉;
3 测量主板各路供电电感是否有短路,判断主板损坏严重程度
4 根据不同的腐蚀程度和电路位置,进行修复;
其实,维修很简单,就是想办法恢复电路的正常功能.可以想办法恢复原状,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实现相同功能.
这里有几点要值得注意:
1 进水的主板,切莫着急加电,尤其在供电的MOS管周围有腐蚀进水的痕迹的,一定要注意测量MOS管是否击穿,MOS管G极是否有腐蚀,供电芯片周围是否有腐蚀;
2 进水的主板腐蚀的位置,一般都是在电压高的位置腐蚀严重,比如19V供电位置,严重的会导致焊盘腐蚀没了,维修时,只能采取飞线焊接的方法,这样就是考验耐心和焊功的时候了;
3 一般有图纸的进水主板维修,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在找匹配元件时耗费时间,在遇到没有图纸的主板维修中,比较有难度.这里要注意:对于BGA芯片,发热不一定就是损坏了,比如南桥,待机发热,但不一定是损坏,有可能缺少某一路供电所导致的.在这里有一个维修实例,一台进水的华硕K43SD笔记本电脑,将进水腐蚀的位置清理好之后,加电电流0.21,南桥(HM55)发烫,更换HM55南桥后,故障依旧,检测发现主板正面缺少两个元件:

.
Q2802和R2007,那么这个主板的维修,是有难度的,因为只有点位图,没有电路图纸,这两个元件无法确定型号,难道就无法维修了么?
其实,我们找到了点位图,可以通过点位图去查看元件所连接的信号名称,这样,可以通过相似的图纸,去查找相同信号判断元件类型,经查询,发现K42的图纸和K43的图纸是相近的,查找相同信号,发现Q2802是一个双MOS管,开关作用的:
经过测量焊盘来判断,电压符合电路图纸的标注,所以,只要将1脚与6脚,3脚与4脚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而上面的电阻R2007,所连接的信号名称为:INTVRMEN,此信号在K42图纸当中,所连接的是一个100K的电阻。

% U5 x7 p) l*由RTCVCC上拉,与测量数据相同.
以上两个元件更换后,待机电流恢复正常,可以正常开机了.
在这里,虽然大家在维修中会遇到很多难题,不过只要勤于思考,都是可以想到解决办法的.维修的价值就在于不断的思考并创新,领先的,才是收益最高的.其实维修最主要的是过程,要学会享受这个过程,在我们维修这个行业注定这辈子孤独了,有些心里话就对着笔记本主板倾诉吧!

一开始就说了本人就是个小白,希望大师级的大虾们不要笑话吧!感觉说的对的就给小白加点分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理解。

网友:
    讯维护真是厉害把小白教的怎么好

网友:
看来我还得去讯维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