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4-01-12):
客户说头天晚上看电影,然后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接过来测了下,不上内存就不掉电,电流1.4保持不变然后滴滴两声报警,应该是没检到内存报警了。加上内存电流一瞬间到1.3左右马上就掉到待机然后重启。有点疑惑,我有一块一样的料板,对着测了各个供电都一样,没见哪有短路。不掉电时各供电正常,BIOS换过了还那样。没有阻值卡,没法测内存工作条件,见笑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有没有内存换上相同的试试,要不行放下电试一下,5010BIOS电池没电也会引起很多毛病

网友(点评):
电池有电,内存换了好几个了哦,因为我有一块笔记本摔坏了的料板,一样的,所以把那个BIOS换过来故障一样。

网友:
估计是个小电压没到位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可能是电压带不起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