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1-12):
E530主板接机后无修过现象,裸板测主板无待机不触发,经测保护隔离电路正常,刷BIOS无果,最后得知此EC芯片里面有程序,更换剪板的E530原机芯片,问题解决。希望同行们别走了弯路,出现这个现象的机器应该不少。

网友:
是啊现在好多EC都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可是我刷了还是一样的哦!

EC怎样刷啊!不是BIOS啊!

网友(2014-02-16):
你的意思是EC自带程序的哦!太肯爹的!

网友:
不能刷吗,只能更换原板?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机器会返修的呢,貌似这个E530的EC没有特定程序的,换回原来一样的EC就可以了!现在出的联想机器还没发现EC里面有特定程序啊

网友:
不是吧  EC带程序

网友:
有些EC确实带程序!不用质疑!

网友:
我见过一台。。。忘记是什么机器了

网友:
EC 一般不会自带程序啊,

网友:
嗯是了又程序不过现在市场买的也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求图纸一份

网友:
不是吧  EC里面会有程序??、是而成bios里面吧??

网友:
这个剪板怎么买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换原装的BIOS吗?

网友:
只有南桥下面一个bios芯片的就是ec自带程序的吧

网友:
是有EC自带配置程序的,但你这个机器太新还没修到过!也不知道你这机器是EC本身坏了还是咋的!?

网友:
好像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呢。是换原装一模一样的EC,还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楼主什么是剪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