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不触发

楼主(2014-01-12):
接同行一块m4n68t le v2 上点不触发  查开机排针 无电压  查点位图  发现 排针电压经过一个oc79贴片电容  来到orn31 的822排阻 来到IO旁的or657电阻  822排阻另一端 和or657 都有3.3B电压  换822排阻 还是无电压  开机排针还进了桥  不出电压  因为被桥拉低了  直接从 OR657拉个3.3V电压给开机排针  一样被拉低   本人判断桥坏啦  各位说对不对  OI是it8721f-s  上点位图

网友:
有可能,楼主点位图哪里搞到的?

网友:
朋友 把你的点位图分享下吧     点位图可是好东西哦

网友:
将OC79拆掉了吗?

网友:
真牛x 楼主不是华硕工厂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 点位 分享啊

网友:
楼主~  若需要解决的话,请速度一点好吗? 机会不失,

网友(2014-07-03):
楼主,这个点位图软件可以传份给我吗?310755037@qq.com

网友(2014-01-12):
这里可以断开开机针与桥相连的线路元器件,也能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你的这片主板,估计桥坏的可能性相当小。

网友:
点位图根本没有显示排针和桥之间的电路  可以说明 开机排针 直接进桥里  回答完毕  我让客户拿去售后保修啦

网友:
点位图 迅维下载的3分

网友:
桥的部分功能可能坏

网友:
哪里能下到你这样的点位图啊。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滤波电容或者存在断线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的

网友:
这个短桥应该会有点微热的了

网友(2014-02-25):
哪里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看来你的点位图够热

网友:
能把图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5-03-20):
求楼主点位图啊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传一下啊

网友:
楼主 分享点位图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网友:
直接飞线搞好,我今天修了一片。开关针连接的电容电阻出了,飞线到IO旁前的电阻

网友(2015-11-12):
跟我修的板子一样的情况,点位图

asus m4n68t le v2.rar

网友:
桥坏多的,这样的板子

网友(2015-12-29):
把EC上面那个5脚IC第4脚有个3。3V输出,如果没有换掉就好

网友A(2016-01-31):
楼主 急需您的 点位图纸啊

网友(2016-12-26):
楼主说的对的

网友:
楼主基础很扎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急需您的 点位图纸啊

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在48楼可以下载

网友(2017-03-03):
路过学习,楼主多多发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