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compaq 321图纸

楼主(2014-01-12):
如题,这个应该有的吧?为什么搜索不到,

网友A:
有的,是什么问题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什么问题机器

进水,开不了机

网友:
加焊EC没用   但是还没换

网友:
板号都搜不到吗   我记得修过几台这机器了

网友B:
这个图纸应该可以代用,记得当时找不到321,也就用这个查,还可以一用。

hp-421-VV10 - INTEL DIS 6050A2327701图纸和点图.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应该可以代用,记得当时找不到321,也就用这个查,还可以一用。

XIEXIE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