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信号可以飞线吗

楼主(2014-01-12):
有时候碰到某个位子无信号可以飞线吗?

网友:
有的主板设计不同,没信号也很正常啊

网友A:
有的是可以的,假设没有RSMRST#这个信号,可以通过3.3V经过电阻上拉。主要看看有的信号板子上是不是采用。不同的版本有的信号不 用

网友:
不明白楼主到底问什么?

网友:
可以飞啊   点位没错就OK

网友:
除非上啦的线断线就可以飞,。否则没有意义。(芯片坏了会拉低)

网友:
可以的啊   只要你不飞错就行   飞错了要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可以的,假设没有RSMRST#这个信号,可以通过3.3V经过电阻上拉。主要看看有的信号板子上是不是采用。 ...

版主 能帮我解答下吗?  如8712F-S 吧 复位不是开机的   首先 95# ATXPG 进来 ,32#和78# PWROK1和PWROK2 到南桥和北桥  1到南桥  2到北桥  南桥收到VRMPWROK和PWROK1后 复位 平台复位也就是I/O的主复位37#LREST#  从31 #
34# 33#  84# 分别到网卡  北桥吗 ?  30#RESTCON# 是干什么呢?13#-到19#是CPU的vid吗  南北桥的时钟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