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9800gt-512GD3节能版掉件,请有此卡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4-01-12):
盈通9800gt-512GD3节能版,背面核心处掉了一个小元件(绿圈处,我自己补了个电容上去),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请有此卡的朋友帮忙看看,如果是电阻,请用万用表电阻档(不要用二极管档)测一下正反向阻值,非常感谢!

这卡目前能用,就是偶尔会黑屏,不知道是不是跟掉件有关系。我自己补了一个电容上去。

补充内容 (2014-1-15 21:42):
图片见9楼10楼。破论坛,升级了以后图片都没法传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说附件无法保存?

网友:
显卡的话电容可能性大。看另一边是不是接地。另一边接什么,这样比较好判断

网友:
GPU的问题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一端接地,如有应该是电容,反之是电阻。
但如果是分压或耦合,就另当别论了。
另外可以看看板的走线。

网友:
加焊GPU 刷bios降频

网友:
PCB上看位号啊
C就是电容
R就是电阻

网友:
好不容易上传了两张图片,一直说附件无法保存

网友:
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
掉电不关掉件问题,加焊GPU吧。

网友:
贴纸正好吧位号贴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