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笔记本不能进入pe

楼主(2014-01-12):
平时比较喜欢用大白菜pe,但很多笔记本进不去大白菜的pe,进不去pe也行,可以用dos的ghost11直接装,但有的机子用这个装找不见优盘里的系统,我晕死了,所以很无奈,常常将硬盘卸下来在其他电脑上装,所以在笔记本装机方面总是很慢,很费时间,希望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你可以用其他优盘进PE   进了PE在上你那个装系统的优盘  就可以装你那个优盘的系统了赛!

网友A:
大白菜?我就是用的大白菜,我怎么没发现进不了大白菜PE的笔记本?

网友:
用老毛桃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我就是用的大白菜,我怎么没发现进不了大白菜PE的笔记本?

是吗,为什么我的就不能进呢,好郁闷

网友:
让我试试,不用大白菜了

网友:
用电脑店的,几乎通吃

网友:
老毛桃不错。试试。

网友:
得多准备几个类型U盘

网友:
有的机器只支持光启 可以把U盘做成光启+U启的

网友:
有的主板挑优盘,优盘的主控芯片不同,兼容性也不同

网友:
用老毛桃或者其他新些的pe就好了,老的没有集成sata驱动

网友:
不能用这个那就换一个好了,

网友:
建议试试老毛桃的u盘启动装机,装了多少机器了,都挺好的。

网友:
换个引导试下啊

网友:
回复楼主,我还没见过进不了PE的。最好在熟悉一下BIOS设置。

网友:
用电脑店V6.1,目前还没发现进不去PE的.

网友:
不会吧 99%基本都能进PE的 啊

网友:
不会换个pe吗

网友:
用老毛桃百分之百进!!!!!!

网友:
这个现象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用电脑店的PE有时会,重做U盘启动就好了

网友B:
进不去PE,一般都是BIOS设置不对,引导方式不对的话,PE是进不去或根本不去读,可以多准备几个PE ,如上面所说的老毛桃,大白菜和电脑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