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焊盘掉了200多个焊盘怎么飞啊?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4-01-12):
显卡焊盘掉了200多个焊盘怎么飞啊?还有的救吗?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
呵呵,,楼主,你太厉害,掉了这么多的点居然还妄想修好!真是吃人做梦!呵呵,,换版吧,兄弟!

网友A:
报废吧,前段时间有个主板拍坏的,显卡掉三十多个点,飞线是飞好了,但绝缘没做好,最后没成功,还把时间浪费了!!

网友:
没用了额换版吧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有时间拿去练手工吧

网友:
掉这么多点,不仅很费劲,就算奇迹般弄好了估计也用不住,兄弟换板子吧,

网友:
牛逼人物.那直接换班

网友:
太吓人了。掉了这么多。

网友:
就是修好所花的时间成本可以买几个新卡了。

网友:
有这个时间还是休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废吧,前段时间有个主板拍坏的,显卡掉三十多个点,飞线是飞好了,但绝缘没做好,最后没成功,还把时间浪 ...

怎么拍的 ?

网友:
这样的只有换板了,做个料板还是好的....

网友:
别放弃修几个月试试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基本上是不可能好了

网友:
你这也太吓人了,没必要修了。修好了也太多的不稳定,换板吧!

网友:
楼主你要是补好 上电亮机 我喊你师傅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