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报警/键盘连键

楼主(2014-01-12):
如题求助,换了EC,键盘,故障一样,不接键盘 用usb键盘也一样,键盘口待机电压,mx0电压和其它mx1之类的不一样,mx0为0.9V,mx1到mx7为3.3V,刷过 bios,键盘口24根针二极体值都为无穷大,接口和ec间没明显断线,没招了,大家帮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
难道我图纸错了?

网友A:
键盘归南桥管吧,看看南桥有木有电

网友(点评):
南桥没电能开机吗 如果是模块没电键盘也不可能工作啊 现在只是连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归南桥管吧,看看南桥有木有电

有没有电?现在可以显示?,键盘 是直接连到ec的,真不想想动桥啊!!!!!!!!!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不过键盘归IO管,换一个IO使一下吧

网友:
换南桥呀

网友:
換南桥吧。。。。

网友:
键盘口上的电容全去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容全去了 那个脚 电压 还是只有0.9V

网友:
mx0电压与其它的不一样      应该有问题

网友:
把电容全拆了,12脚 电压 还是只有0.9V,我又把它们上上去了,刚接键盘裸板试了 暂不响了
最近 比较全倒霉.........................

网友:
要注意按键板呀什么的那些容易忽略的东东!

网友:
仔细查一查,肯定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B:
有修过内部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修过内部短路的

确实  现已修复 ,飞线,因该 是板层不良,没看到表面走线,只好断开二头,中间飞线,目前 正常了.不报导警 也不连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