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 无待机 维修经验

楼主(2014-01-12):
前几天同行送修联想x201i机子,说不开机。。。。
接到机子,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有从0.03A掉到0.00,在基地中看到这属于被保护了,先查公共点有无电压,发现公共点无电压,测到Q48其中S级有20V,G级20V,问题来了  ,要想Q48导通,G级不应该这么大啊。只能查图纸 发现DISCHARGE为低电平(正常),PWRSHUTDOWN没有电压,按说他要3.3V的高电平的吧,查PWRSHUTDOWN出处了 ,它是由U39发出的测59脚VREGIN20有20V,57脚BAT-VOLT有5V,61脚VCC3SW有3.3V,16脚也有3.3V。只能断开R815,发现前级有3.3V的电压,是被保护了?。。。没办法只能找PWRSHUTDOWN到那些芯片了,查出它与U3(51222),U39(BD41760KVT),Q22和U17有相连。跟换Q22故障依旧,从料板上换了U3,U17,问题涛声依旧啊,,无语了,只能先放着。。。。。的二天,接着查,这机子待机要有VCC3M和VCC5M(听说的),发现VCC5M被拉低了才1.8多,查图纸断开L4,接电源发现待机0.01正常了,可是没短路啊,,郁闷了,从基地上看到,其中28V升压爱坏, 发现他是由D76,D74,R813,C373,C634升压来的,测量D76有20V,R813有20V,D7420V。没升压导致VCC5M被拉低?不管他了换掉R813,D74,C634......通电,测D74有23V,街上L4.。。通电,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街上屏幕,亮级。。。。

网友:
其实发现基地好多这样的帖子的,我这是为了自己以后留着自己记忆下的,误喷

网友:
好多这样的帖子的

网友:
好多这样的帖子,没什么意思,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修的很好学些了

网友:
维修有经验就是好啊

网友:
也同样也碰到此类问题,也是升压

网友A:
理清图纸原理很重要,修好才是硬道理,赞一个!只是最后要换的三个东东,为什么不一个一个来换,再测试,从而精确确定坏件,找出原因。

网友:
我刚才也修了  一样的  故障   打开一看 里面 两个电容和一0欧电阻   进液了

网友:
线路太历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清图纸原理很重要,修好才是硬道理,赞一个!只是最后要换的三个东东,为什么不一个一个来换,再测试,从 ...

呵呵 机子弄很久了  很烦了 哎 入错行啦

网友(2014-06-02):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网友(2014-11-27):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很实用

网友(2015-09-11):
楼主发的帖很好·····跟我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接到机子,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有从0.03A掉到0.00,在基地中看到这属于被保护了,先查公共点有无电压)公共点没电压,D76怎么有电压

网友(2020-12-19):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搞了好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