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卡Logo进不去怎么回事?南桥被加焊过,会不会是 ...
三星R18卡Logo进不去怎么回事?南桥被加焊过,会不会是南桥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4-01-12):
这块板子容易变形,会不会是其他地方出问题了呢?电流只到零点七几卡Logo进不去。
卡LOGO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先 检测一下EC工作条件。还不行就只能动南桥了!

网友:
卡 LOGO很多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可以吹下北桥看看
以前修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显卡拆了重植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就好了,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卡LOGO,多是SB的问题!

网友:
据说北桥出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