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宏基0.18掉电

楼主(2014-01-12):
E1-471宏基0.18掉电 除CPU和显卡供电没出来。其他的供电都出来了。是什么问题。这种机子是先出显卡供电还是先出CPU供电的呢?

网友A:
是独显供电还是集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显供电还是集显啊

集成显卡的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的EN,CPU的EN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 原来进了点水。很轻微清理后可以开机显示。

网友:
装机没用多久就掉电了

网友:
后来就直接开机不显示了 。开机电压到1.8掉电。CPU供电没有出来。集成显卡的供电也没有出来其他的电压度出了

网友:
这个会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广达的板还熟一点,也修好好几片这样的板了,废话不说了,你量下有没有HWPG和PWROK_EC,有的话在量SYS_PWROK有没有,没有的话就缺压了,祝你好运

网友:
SYS_PWROK没有吧

网友:
我去掉了一个二级管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应该是正常才对

网友:
我看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照成的 你看看3v5v 12v出来没有 后继也重点看看呀

网友(2016-10-15):
去掉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电压都没上全,测电压,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