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1-12):
如上题,电源是正常的遥控式正常的,按键也一样,驱动板是TOP-TECH TSUX6V6.0-D
不开机

网友:
1,,先同时按频道加减键,排除遥控关机后失灵,2,测遥控接收头5v供电是否正常,遥控接收头内有轻微短路,将5v压降到3.6v后就不开机,3.程序损坏,重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