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9 waf 显示器 24v 不稳定

楼主(2014-01-12):
24v不稳定 ,刚有24v电压 又降低了,像轻微的继电器的声音
ld7575ps 6脚有16v启动电压,8脚有300v的电压
请教大师维修思路

网友:
电容换了看看,可能带不起负载

网友A: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或者负载过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或者负载过重的情况

高压板已经取下了

网友:
怎么没有大电容?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强

网友:
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负载对地电阻,取下高压板不等于去掉负载短路全部,如果整流、滤波等元件短路,去掉高压板也没有用,其它电压对地电阻也要检查。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B:
空载也不稳定吗?如果是这样查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也不稳定吗?如果是这样查反馈。

就是空载不稳定哦

网友:
空载不稳定,修电源要接假负载

网友:
    24V所连接的滤波电容全部给换新的,好了告诉我。

网友:
光偶 电容 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