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你们没有图纸怎么修的?

楼主(2014-01-12):
我要是没图纸基本就是乱剁,这弄下那弄下,今天又太三星 r528 没图纸,待机芯片发烫,更换新的还是一样,那肯定是后级有短路,但是没图纸找不到

网友:
换过一样的话 有可能是后级电路问题

网友:
附近的电容电池

网友:
对于不熟的机器,没图纸是没办法修的!除非问题很简单

网友A:
可以先割断前后级,然后就小电压烧吧:EC,桥,充电电路。。。。。。。

网友B:
r如果是INTEL芯片组,请参照我发表过的R467相关的信息,看看能不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r如果是INTEL芯片组,请参照我发表过的R467相关的信息,看看能不能对你有帮助!

我看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割断前后级,然后就小电压烧吧:EC,桥,充电电路。。。。。。。

电感对地阻值0.23欧  明显短了,我用2v烧,没哪里烫,待机除了后面短路外发烫,,跟ec有关系吗 ??

网友A:
肯定有关系,但是R值才0.2,烧不出鸡就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关系,但是R值才0.2,烧不出鸡就不可能,

断开电感测对地阻值一端不短路,另一端短路。但这一端就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A:
不可能,再仔细跑跑,最好对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再仔细跑跑,最好对图找。

就是没图,淘宝上也没图纸。我找了半天,三星 r528 没图纸,参考一下的图纸都没有

网友C:
找不到原图找类似的图纸参下
或者找相应芯片的图纸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原图找类似的图纸参下
或者找相应芯片的图纸参考下

类似都没找到,这芯片到现在我都不晓得是撒型号。kj=kj 62t  淘宝买芯片说是51120 或者直接买kj=就OK了

网友:
烧鸡大法,后级有短路

网友:
任何电路,都是由各部电路组成。包括图纸。不论什么电路,都要先晓得它的基本结构。但它就有一条规律,那就是有回路,不论它有好复杂,不会超出这规律。笔记本也一样。如供电,保护隔离,EC,CPU,内存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的独立电路。当各组供电都有它的压值范围,当测到那组有问题时,顺着往下找,也不是就不能修的。当然要慢一些,基础要好。有些电器,不要图纸还快些。不能一慨而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