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维修 ,通病害死人啊。

楼主(2014-01-12):
客户送来一个 hp v3700 说是白屏,测了一下外接显示 内接白屏 ,心想这就是通病显卡问题。报价后 拆机上bga 拆下630显卡重新值球后 上电测试还是白屏外接正常,心想可能显卡坏了 又换了个631显卡还是白屏,我又把显存做了一遍 还是白屏,这时头都大了,我冷静下来想了想 一般白屏都是先测屏线和屏 的,于是把屏拆开看了一下 你妹的 屏线松了斜着插在屏上。插紧固定好再开机 熟悉的hplogo出来了。

网友:
说了半天,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恭喜中奖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发出来不丢人吗

网友:
这弯转大了

网友:
您妹的,这贴看着挺吓人的哈,,,!

网友:
屏线松了,让楼主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维修的仔细了

网友:
哈哈下次注意了兄弟

网友:
哈哈,lz外接显示内接白屏是谁做的话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显卡,

网友:
弄了一圈还是白屏,起码没有把芯片焊坏,呵呵

网友:
通病误导,修机还是按套路来是最好,换个屏测比换显卡容易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