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手機底板換SIM槽不小心弄斷焊腳

楼主(2014-01-12):
圖中紅圏弄斷焊腳SIM座應是DATA,因下焊石不到,怎辨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加铜丝想然后放点緑油就OK那

网友:
刮出来飞线

网友:
对,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
前几天刚换一个

网友:
挖洞接线  如果变太监了引一根线出来 接到导通脚 然后绿油 没有绿油就用AB胶吧

网友:
这是一个手机插卡的地方吗

网友:
你直接把板子换了不行吗‘

网友:
下部,和上部一起加热,可以焊好

网友:
飞下线就好,

网友:
用BAG焊台做吧,先飞线,用绿油固化,然后上焊台,很好做,我刚修了一台,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