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skGenius恢复数据求救

楼主(2014-01-12):
一个硬盘做是重新分区了,而且还往里面拷了资料,现在用DiskGenius 恢复文件,文件大多数能看到,就是打不开,显示删除图标,不管是图片还是别的文档都不行,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是要恢复出来再修复文件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直接用我们的软件扫描,直接就能找到原始分区表,覆盖的不多的情况下,大部分都可以恢复。

网友:
楼主如果熟悉WINEX就手动填写分区表,速度快而且可以数据原盘重现。如果不熟悉,只能用R-STUID这样的软件进行扫描了。对于重新分区且格式化的硬盘,一般来讲扫描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另外,楼主还对硬盘进行了二次写入,那么有些数据就被覆盖了。

网友:
覆盖了一些    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