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后敲盘

楼主(2014-01-12):
问个硬盘方面的问题
硬盘通电后,有敲盘声的。通常情况下,是电路板方面出问题比较多,还是固件或是磁头方面?

网友:
敲盘基本上磁头就坏了。

网友:
敲一会不转有可能固件不对的

网友:
是这样的,一块希捷的ST3802110A,80G 并口硬盘,自己机子上用的,那天XP提示该盘的虚拟磁盘空间足之类的提示,于是将机器给重启了一次,虽然这个提示没有了,但又发现某几个程序运行不正常,多次测试后发现该硬盘在“我的电脑”里找不到了。

将该硬盘拆下,拆下电路板,简单的用橡皮擦擦拭各个接触点,再装回测试,无效果。但能在CMOS中测试到该硬盘,显示正确的硬盘型号。

敲盘的声音是这样的,如只是接上电源线,可听到马达转动的声音,无敲盘的声音;如有数据线与主板相连,则会有声音。发出一声音象是某个区域过不去了,反复读写。声音也不响,比较轻的。
做了个测试,与主板相连,则这个敲盘的声音间隔会长一些;用象IDE转成USB的转换器,则声音间隔会短一些。

刚刚找到一个同型号的硬盘来,互换了电路板,直接接主板或用IDE转成USB的转换器连接,无敲盘声,但电脑也检测不到任何新的硬盘信息,CMOS也检测不到硬盘的信息。(也许得换BIOS芯片)

那么说,这个硬盘这样子敲盘,是否跟电路板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
换电路板一般都要换BIOS
看描述很难判断出是磁头坏了还是电路板引起。

网友:
固件或磁头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A:
给换了同型号的电路板,同时把板上的BIOS芯片也给换过去了,现在硬盘接到主板上能认了。

但是用MHDD程序测起来,头一次好几百的红绿块,大多在80%以后的。然后用Erase功能擦除一次,再测,红绿块上升到好几千个了,没搞头了,估计磁头彻底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换了同型号的电路板,同时把板上的BIOS芯片也给换过去了,现在硬盘接到主板上能认了。

但是用MHDD程序 ...

那你跑一下校准吧!估计还有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