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插内置键盘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4-01-12):
一台DELLN4030  接内置键盘,不引导系统 ,也引导不了PE,只要快到 要引导的时候屏幕就没有显示器了,只有灰屏,键盘换过,IO换过 南桥芯片换过,都只是一样的问题,BIOS也刷过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有碰到过的师父指导下

网友:
为什么每次发帖都没有人来解决一下呢

网友:
继续顶
希望有人来看

网友:
楼主最简单的换一个相同的键盘试一下,如果好使那就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2014-04-05):
换一下键盘盘试一下

网友:
换了键盘不行,就可能是键盘盘控制器问题

网友:
键盘是不是插反了啊

网友:
主板问题!查查键盘供电吧

网友:
看看IO周围吧。。。

网友:
先换键盘,不行再测键盘接口到IO 的电路,不行 再刷BIOS  再测IO 周围电路,再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就是锻炼人的耐性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我刚解决了~~用原装电源好了·~郁闷半天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换个CPU试试

网友:
跟你一台一模一样的,键盘新的也没有用,换HM57野一样,顶了个IO回来,路上,不行就看IO附件雕件没有

网友:
更换一下IO试一下可以吗

网友:
或者把外设拔掉试一下

网友:
没有换过硬盘吗?另外就是个别的电容,电阻,也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难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