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线在拉弧这是怎么回事呀?还有臭氧味。。。。

楼主(2014-01-12):
一台22寸KTC显示器,通电10秒种左右黑屏,拆开一看一条灯管的高压线在拉弧,然后外接一条灯管故障消失。请问这种故障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故障你都发现了,不知如何处理。是我的话,就报价,换灯管收120元,随后就收钱。然后把拉弧的地方处理好!

网友:
这个需要换灯管吗?好麻烦呀。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点评):
你换什么灯管,你都能看到打火的地方,你把那里处理好,只要灯管还是亮的,机器不保护就好了。

网友:
拉弧大多是灯管接口处绝缘不好,造成高压对地放电,灯管两端或者连线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即可,楼上说的非常对,不一定要还灯管。

网友:
拉弧大多是灯管接口处绝缘不好,造成高压对地放电,灯管两端接头连线脱焊,,,

网友:
虚焊了  加焊下

网友:
灯光已严重老化,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你都发现了,不知如何处理。是我的话,就报价,换灯管收120元,随后就收钱。然后把拉弧的地方处理好!

你才报价120,我最少报价150-200

网友B:
现在的屏才几钱,报价120不错了。我都给电脑公司修的,70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屏才几钱,报价120不错了。我都给电脑公司修的,70就换了。

换灯管价格太低了,屏坏了,就赔大了。

网友:
我们这换灯管一般也就70左右

网友:
我们这换灯管一般也就110左

网友:
我们这换灯管才60

网友:
换个灯管靠谱点  两端加上套管    就好了  妥妥的

网友:
我们这  同行70   客户   都是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