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47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1-12):
一块V470C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拿过来的时候是无待机不触发,因为换错待机芯片 烧了 EC  1.05V供电IC  1.5V供电IC。现在全部换好 能触发上电 但是上电直接上到0.78不动。   没短路   独显供电  0.88不知道 会不会有点偏低  PLT_RST# 3.3v CPU_RST#1.01V
BIOS刷过 但是BIOS 5 、6PIN 无电压 BIOS是挂在HM65下面的。现在 有点怀疑 HM65 有问题
请大师们指教指教

网友A:
你有看过别的IC芯片出问题没有???我有次D95280没有换好   就烧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看过别的IC芯片出问题没有???我有次D95280没有换好   就烧了网卡!

你是说的哪个IC?  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现在的现象是 不跑码

网友(点评):
待机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