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求解 求大神们解答小弟之惑

楼主(2014-01-12):
万能表测主板时,是不是用黑笔测一个固定点,用红笔测测试点,是不是这样测试?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具体点说是黑表笔接地也就是主板上的螺丝孔红笔测测试点

网友:
反了,是红笔接地线,黑笔测量点,如果是测量电压的话,就是红笔接测量 点,其他电阻和二极体值都是反过来的。

网友:
接反了前面就有一个负数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是小小白的问题吗?

网友:
建议你在基地查一查,或者百度,相信那上面的资料绝对可以让你深有体会,不敢说醍醐灌顶

网友:
具体看你是打值还是测电压了

网友:
表笔接法视测试需要,通常将黑笔固定一点用红笔去测。有时两只表笔需要对调再测一遍,如测正反向阻值、负电压等。

网友:
这个也叫问题?麻烦有点深度好不好?建议LZ度娘一下,什么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