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20台式机 不触发,换普通电源正常 求解有何通病

楼主(2014-01-12):
dell s220台式机  原装电源是长方形小电源,后面有个指示灯,接通电源连在DELL主板上,指示灯闪,不触发,连待机电压都没有,可接其他主板都能正常使用,而这块主板用其他普通电源又能正常使用,我还买了一个DELL电源也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这种主板那个地方检测有问题,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4-1-13 11:45):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机箱USB口插坏了,不仔细害我白买了一个电源

网友:
楼主测电压了么。

网友:
这个真深奥。 有可能是你运气不好。

网友A:
楼主好纠结直接换个普通的就可以,有可能电源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纠结直接换个普通的就可以,有可能电源带不动

普通电源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