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E 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4-01-12):
一台联想 B460E 进水。主要在CPU供电芯片旁边,但芯片上没有进水。BIOS芯片上有进水的痕迹。CPU供电芯片旁边一个小的电容EC97 腐蚀掉了。换了一个电容,不是原装的,体积比那个大。插上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25左右掉电重启。换CPU 开机正常。亮机了。加上硬盘。也能开机。就是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不加硬盘开机正常不掉电。这是为什么?谁有B460E 图纸。版号:LB46E MB 10307-1. 请高手明示。注意大家 看准了这是B460E 不是B460.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呀

网友:
在仔细查询hjs

网友:
CPU供电测试

网友:
板号给一下好找

网友:
B460E 还没遇过,看看板号一不一样,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你那头像太寒颤了吧

网友:
这个CPU供电那块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这台机器的CPU是T3500 放在其他 机器上可以用的。并且运行正常。其他机器的CPU(不是T3500,而是T4500)放在它上面也可以亮机,就是上硬盘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不上硬盘能一直亮着。只要它本身的CPU放在它上面就会开机电流到0.25A左右就掉电重启了。真是头痛。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明显是CPU供电带负载能力不足。昨天我修了台HP4431就是这样,一显LOGO就重启,最后换95831好了,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CPU供电带负载能力不足。昨天我修了台HP4431就是这样,一显LOGO就重启,最后换95831好了,楼主参考一 ...

谢谢,指点。我也换供电芯片试试。ISL6266a.

网友:
做个系统换个硬盘啊

网友:
还是cpu供电啊

网友:
谁有B460E 的电路图。板号:LB46E MB 10307-1

网友:
你先查一下是不是51123 开启腐蚀掉了、、这个通病会重启掉电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把最后解决方法补上来

网友:
会不会是铁盒子问题啊

网友:
谢谢大家。我一定努力。大家共同努力攻克难题。实现梦想。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ISL6266A,铁壳MOS管。上下管全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估计到了。遇到好几个了。不过铁盒子,比较难搞。每次都感觉没焊接好。呵呵,对自己没信心。最后是越高越难过。

网友:
调过硬盘模式吗?BIOS都进水了,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进过水的话还是建议楼主查查主板有没有断线腐蚀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学习一下.

网友:
刷BIOS应该OK

网友:
先重新做个系统试试看,开始BIOS里面的SATA设置改了没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一般都是mos不良

网友:
cpu供电 负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2014-02-27):
我有一台还没显示就掉电重启了,只要重启了就不会再掉电了,现在老师都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4-04-16):
这些问题最怕遇到

网友(2017-02-10):
乌龟壳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