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系列闪屏

楼主(2014-01-12):
这个客户拿过来是华硕X系列的,具体型号忘了 客户说用着
笔记本
,有时候用几个小时或不定时,就会出现闪屏的现象,这个该怎么修 求思路,求分析 什么原因导致的。。。。
闪屏

网友:
这种不定时的故障最不好修了,屏,显卡都有可能啊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哌

网友:
屏。显卡,排线,都有可能,这种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
拆开准备好,当闪屏时,测下屏供电,先排除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