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维修

楼主(2014-01-12):
今天早上客户送来一台DELL17寸外星人M17  R4  这个机器适配器输入电压是19.5V  电流是12.3A     请问铺子里这个恒电源最高才6A,根本就带不动,请问这个怎么维修啊     怎么看电流             求处理方法

网友:
市面上的恒电源一般最高的也是6A左右

网友:
用两个,并联!

网友A:
把电池摘掉再点本子,电流就不会那么高了,再不行就两个并联

网友:
两个恒电源并联说得简单,怎么并联呢

网友B:
人家标那么多,不一定就定到12A啊,裸板不上电池能上3A就顶天了

网友:
   。。。。没见过, 有那么高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摘掉再点本子,电流就不会那么高了,再不行就两个并联

这机器背面写的也是电压19。5    12。3A电流   恒电源完全带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标那么多,不一定就定到12A啊,裸板不上电池能上3A就顶天了

不知道   师兄你修过高电流的机器,是这么处理的吗

网友C:
12A是最大值,用5A的恒流电源完全可以修。

网友:
我修过到不了哪么大电流的呀

网友:
一般裸板不会那么高的电流,并联就是将2个稳压电源的正极接到一起,负极接到一起就是并联啊,不过并联的时候两个稳压电源的电压要一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A是最大值,用5A的恒流电源完全可以修。

好吧   试试看吧      有可能带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