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8开机掉电修复

楼主(2014-01-12):
机型:三星R508,版号BA41-00921A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到0.7A—0.8A左右掉电到0.3左右
   三星东芝大家都知道好多都有掉电的情况,都是大电容所致。此机开始以为也是通病,高兴的拆机一看,毛个大电容,修吧。分析掉电通常都是欠压,温控电路有问题,那就先测一下各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吧。经测试发现L505掉电时的波形有点问题

此电感电压为U512所产生,此电压产生有经下条件,P1.1V-PWRGD,vccp3-PWRGD,KBC3-PWRON,都没有明现的问题,难道是负载不起,要不就是U512损坏。L505电感有一电容C379。在此电容上并了一个插件电解电容470UF,电流一下跑到1点多安,原来是此电容容量不够了。经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那个电压是一个线性电压输出吗

网友:
是那电容滤波不行吗?

网友:
是不是电感C379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楼主是怎么想到的啊。

网友:
不错,典型的电容滤波不良导致输出保护故障。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怎么发现L505掉电时的波形有点问题?难道你一开始测电压就是直接用示波仪吗?正常的波型是不是一条直线啊?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怎么想到要并一电容,坏的电容不用拆吗?

网友:
LZ你是怎么想到的哦??????????

网友:
有试波器就是好

网友:
应该加上更换前后的示波器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怎么发现L505掉电时的波形有点问题?难道你一开始测电压就是直接用示波仪吗?正常的波型是不是 ...

L505掉电时候的波形楼主应该是用示波器检测到的,正常的波形是一条直线平稳输出类型的,这里并联电容也就相当于增大了容量,代换电容的话,要找耐压值相近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到我手估计就搞不好了啊,厉害 啊

网友:
“经测试发现L505掉电时的波形有点问题”,这句话说明楼主是不是用示波器测量的啊!?楼主也不写详细点,让我们看的似懂非懂!呵呵,,,

网友:
470UF电压是多少V的,用显示器上的电容可以吗470/25V???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起来加个电容,

网友:
秒杀啊,学习了,会看图纸的就是不一样,我不懂看图纸

网友:
谢谢分享但是感觉写的不够详细啊。。。很多小白都看不懂的

网友:
可惜我有示波器不会用    可怜了那些没有修好的本子   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有才,何不换个电容

网友:
对啊。怎么发现那个波形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505掉电时候的波形楼主应该是用示波器检测到的,正常的波形是一条直线平稳输出类型的,这里并联电容也就 ...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楼主坏的电容要不要拆掉啊?如果不拆的话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楼主坏的电容要不要拆掉啊?如果不拆的话有没有影响?

最好拆掉更换好些,否则将会影响L505电感后级 输出的电压波形平稳状态。

网友:
哈哈哈,你用了神器在修,没神器……唉,不然就当减肥吧。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拆掉更换好些,否则将会影响L505电感后级 输出的电压波形平稳状态。

只是波型不平稳它后面又并有很多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电容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波型不平稳它后面又并有很多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电容坏呢?

这个可以用排除拆件或烧鸡法解决的,电容出现失效不良的话,上电工作会严重发热的。

网友:
是供电不足或者是虚焊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波型不平稳它后面又并有很多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电容坏呢?

谢谢了,指导了我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拆掉更换好些,否则将会影响L505电感后级 输出的电压波形平稳状态。

当然要换掉不换掉怎么行呢

网友(2014-09-11):
不是装330的电容吗

网友:
看来电容不可小看了。

网友:
是不是C379电容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