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工作条件

楼主(2014-01-12):
TPS51125工作条件,待机都有了,就是电源好信号不出,新手还希望高手指点下。机器是联想B465C

网友:
应该待机就有3v5v,

网友A:
第8脚和17脚有3 5V吗?

这里8脚和17脚相当于线性电压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8脚和17脚有3 5V吗?

有的
这个机器是不触发,客户讲用的好好的具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这个机器是不触发,客户讲用的好好的具这样了

什么型号的本,有的机型跟EC bios有很大关系!

网友:
PG信号是供电芯片内部开漏电路控制,正常情况下是由外部上拉的。所以在有35V的情况下先查上拉电压,如果没有再换芯片

基本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PG信号也不会发出的,可以测试下其它关键工作信号引脚的电压情况。

网友:
PG信号是否和其它供电的PG信号连在一起了。别的供电没出来肯定会影响PG的。

网友:
对,待机就有的,

网友:
请问你为什么要查PG信号呢,我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和BIOS有关,应该是仁宝的主板吧,如果是广达、纬创的板就可能和EC-BIOS有关!

网友:
这用好好的不能用了,很像是BIOS的问题,如果刷了还是不能用再去看PG,就像楼上说的都上拉的,看图纸是在哪里上拉的看下有没有电压,断开上拉电阻,如果那边有上拉的电压那就是被芯片本身拉低了,然后换呗,这个51125,楼主,你懂的,论坛上搜出现问题的多了去了

网友:
芯片的35V出来没有?

楼主说待机都有了,芯片的35V出来应该出来了

网友C:
谢谢 分享  和51123 能通用吗

网友:
刷bios吧,感觉像

网友:
楼主修好没,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分享  和51123 能通用吗

51125能代51123

网友:
看下是没出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2014-05-14):
可以先将PG信号脚翘起,测电阻连接PG信号脚的一端是否是电压3.3电压,若有,表示芯片没有发出PG信号将电压拉低,那就先测芯片的3V和5V反馈输入端有电压没有(FB脚)若有那就说明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2014-07-02):
看电路图查啊。

网友:
上面说的都有道理,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芯片不贵。

网友:
刷BIOS,换EC

网友(2016-11-13):
要pwm电压工作正常了,才会出电源好信号

网友:
我手里有个hp515也一样,换了芯片没好,也没时间弄

网友:
PG是什么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