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50bw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1-12):
这台显示器写一个程序后,正常了,当时也没有在意,就是如果晚上关机走的时候,到第二天打开电脑引导系统的时候,显示器指示灯正常,直接进入到系统里面就会正常显示,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屏不显示图像!

网友:
显示器以前有问题,后来重写了一个程序后,正常了,但是第二天打开电脑的时候,指示灯正常,只有当进入到系统后,屏才会出现图像,在引导的过程当中没有图像或者是一闪一闪的那种,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程序问题,感觉不支持低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