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V460通病屡烧铁壳

楼主(2014-01-12):
关于屡烧铁壳的情况,是由于供电芯片不稳定引起的,各位有修到烧铁壳的建议连带供电芯片一起更换(才几块钱的东西,免得有返修的),还有大电容如果烧了一定不能用高耐压的去代换,以免万一铁壳不稳定把U烧了。

网友:
修过此类故障,cpu容易一起挂

网友:
说的是,我遇到一台B460,铁壳烧了,把U也整挂了

网友:
以及后继的滤波电容

网友A:
有图的画就更好了,我是小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的画就更好了,我是小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这种机型有三大通病,bios、51123(51125)、铁壳(铁MOS管),上传的图片不能保存,你自己在论坛找下吧,一搜一大把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型有三大通病,bios、51123(51125)、铁壳(铁MOS管),上传的图片不能保存,你自己在论坛找下吧 ...

嗯,你这样已解释我就明白了

网友C:
确实有碰到过很多这个现象, CPU挂的少.....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碰到过很多这个现象, CPU挂的少.....

确实碰到蛮多台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