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1-12):
手里接到一台y460的机器,i5 ati独显  开机电流上到1.1左右掉电 反复掉电。  不装内存就不掉电  主板供电正常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查一下转换电路了

网友:
跑码掉电吧,先刷bios整整,这个比较难修

网友(2014-03-12):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Y460 这个是开机进系统然后就掉了  内存换过 CPU换过 散热片也换过  还是掉  进PE也会掉哪位大神解说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05-01):
我手上G42和你情况一样 装内存掉电重启还不亮机

网友:
我的也是给你的一个状态

网友:
我也有台y460也是开机掉电

网友:
难道这批机子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G480是这样的象,上内存掉重启,不加内存不掉电

网友:
进系统后掉电你们先查查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开不了机的掉电查查EC和有没有休眠开关,这些希望能帮助大家我也做维修不久说的不好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维修经验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一声让我跟大家学习学习哈

网友(2014-08-27):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台Y460开机1.2左右掉电

网友:
缺电压么 显卡

网友:
没跑马掉电很正常,

网友(2015-07-12):
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A(2016-06-13):
我有一台和楼主一样  有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和楼主一样  有没有修好

查pg 复位等 温控看一下

网友B(2016-07-19):
我这有台几十秒掉,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台几十秒掉,没准

电流上到多少A?先刷BIOS最好示波器抓一下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上到多少A?先刷BIOS最好示波器抓一下波.

修好了,是温控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上到多少A?先刷BIOS最好示波器抓一下波.

可真波折了,先做了显卡,又改了集显,刷了bios,ec,最后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在内存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