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LENOVO L370 开机无反应故障

楼主(2014-01-12):
本人小白一名,哎,快到年的缘故,两个月都没什么事情做了,想练手都么机会,你懂的。有空就把前两天修的一台联想L370发一下,虽然算不上什么技术含量,不过还是发表一下,请论坛里的师兄师姐们不要吐槽哦,呵呵,觉得还可以的就给点分吧,嘻嘻。      切入正题,客户拿机子过来,说开不了机,问有没进水,摔过什么的没,客户说没有,接上电源,待机000,

                                                                                拆机吧,取出主板,看是没什么明显的损坏痕迹,本人对跑电路还是不怎么熟,所以一开始就跑到论坛找图纸去了,91找了,讯维也找了,都没有,大概找了两分钟左右,没办法,老老实实跑电路吧,开启万用表,从适配器接口跑到公共点吧,没发现有短路,上电测公共点没19V,哈哈,这下子心里乐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跑过一个倒装的P沟道MOS管,有19V到S级,然后经过一个保险,哈哈,测保险这边有19,另一边竟然没有,马上断电,二级管档测保险不通,马上代换一个保险,上电。

                                                                                                    马上装机,上电   。

                                                                                                    待机0.01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呵呵,莫要吐槽。

ddj
分析下保险为什么烧,避免再次发生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张图片发到最后面去了,嘻嘻,第一次发图。

网友:
哇靠!运气真好,果然是秒杀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用看图纸修的更快

网友A:
无待机电流的板子肯定得跑电路啊,

网友B:
这也发上来?不怕被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发上来?不怕被灌水?

没看到吗,小白,刚开始修机,就算再简单的修好的也是自己的成果。

网友:
楼主说的保险其实也可以用O 欧姆电阻来代替的,待机电流偏小一般是保护隔离不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待机电流的板子肯定得跑电路啊,

具体看什么情况的,有些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猪运气好好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羡慕啊。

网友C:
LZ  加油啊  大家都在学习中 在不久将来  我们都会好的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我就走狗屎运了!我这一年也没有搞过这种机器!不是二修就是奇形怪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加油啊  大家都在学习中 在不久将来  我们都会好的

谢谢了,哈哈,一起努力吧,技术是慢慢一点点积累的。

网友:
运气真好   果断秒杀了

网友:
神级秒杀    恭喜·

网友:
一开始别盲目的找图纸,先查电压

网友:
这也是一种经验   就是保险爱坏   支持楼主   鼓励发帖

网友:
支持楼主,不管怎么说我们修好机子就行

网友:
支持楼主,不管简单与否,修好了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加了一份。

网友:
一步一步,思维不错,

网友:
运气真好,这样可以收钱了。

网友:
恩  处女座 值得鼓励 大师都是从这个过程慢慢过来的 !!!能修好一台 就能修好十台

网友:
可能是我运气不好的缘故,从来没有碰到保险坏的,你运气真好

网友:
真是啥问题都有,修机器要细心哦

网友:
真是好运气

网友:
保险被烧一般都不是保险的问题,我感觉你要找找根本的问题

网友:
也是一种简单的思路。不错。

网友:
你这样的好事我一般都遇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