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思路的E325

楼主(2014-01-12):
同行送来一台ThinkpadE325笔记本,放下就走了,故障为开机不亮,上电0.13掉电。拆机开测,各电压一切正常,先刷BIOS,故障依旧,AMD芯片组,还冠黑胶头痛,加北桥,开机上电0.35,电流不跳变,可不掉电了,应该是北桥故障,心想再做有可能爆珠,取下来换新的,故障依旧上电0.35,没思路?

网友:
测一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查CPU和供电

网友:
0.35应该没CPU供电吧

网友:
按时序检修啊?0.35的电流肯定好多电压都没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