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改led

楼主(2014-01-12):
我是新手,初次将y430的屏驱动板改成了lcd高压板,插上lcd屏,亮了,非常高兴!老手们见笑了,呵呵
led驱动板有7根输入线,其中两根是供电,还有两根是接地,还有三根不太清楚,我将供电和接地分别接到高压板的供电和接地,高压板的开关接到三根中的一根,点屏,亮了
分享给那些比我还新的新手,老手见笑了

网友:
想问老手们一个问题,可以用什么141lcd的什么屏代替y430原屏呢,当然必须不要容易闪屏的,请老手们说说型号

网友:
还有开启  亮度调节吧 !

网友A:
这机子都是用LCD改的呀。。貌似地球人都知道。呵呵

网友:
楼主学习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都是用LCD改的呀。。貌似地球人都知道。呵呵

呵呵,我见论坛里很少这样的帖子,都是换led的,请问师傅,我想用一141lcd屏改led后装y430上,请问我在淘宝上随便订一块141lcd就行?是不是141lcd就一种,只是品牌上不一样,其他的参数(分辨率、接口类型)都一样?是不是我只要订一块不是lg的141lcd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见论坛里很少这样的帖子,都是换led的,请问师傅,我想用一141lcd屏改led后装y430上,请问我在淘 ...

三星的LTN141AT12 lcd 行吗?

网友C:
正式维客 不会发这个贴吧  别人的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式维客 不会发这个贴吧  别人的号吧

是我的号,正式维客是我每天签到所得的,才入行没多久,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三星的可以,别用 LG的就行

网友:
有转换线卖,很容易改装.

网友:
搞好后,费用和led的差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