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热风枪拆焊南桥,北桥,或显卡芯片。

楼主(2014-01-12):
       我最近手上有一块欧盟IPM45的主板,由于南桥脱焊,我又找了一块废板上的南桥,可是我没有BGA返修台,只有热风焊台,以前也没有拆过大的芯片,还希望各位坛友,各位前辈能施舍一份关于用热风枪拆焊大的芯片的资料或视频。在此,小小白先行谢过各位老师
       (我是自己学的维修,非常爱好此方面,基础的知识也学了不少,但是有些实际的操作很少有人愿意分享,但我还是很喜欢钻研的)

网友A:
可以自己先拿个废板练练,比视频有用

网友B:
坦白的说用热风枪取大芯片,难度非常之大,温度不到位时主板芯片易掉点,再一个温度过高易烧坏芯片,芯片最高承受的温度是有条件的,没有人愿意去冒险这么做。哪怕是刚开始使用BGA焊台的,由于不熟悉新设备的特点都有考坏芯片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先拿个废板练练,比视频有用

那也得知道注意事项和方法啊,看些资料至少把握能够大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坦白的说用热风枪取大芯片,难度非常之大,温度不到位时主板芯片易掉点,再一个温度过高易烧坏芯片,芯片最 ...

这个我也知道,我也尝试过拆废主板的大芯片,芯片面积大,我在拆芯片时,下面锡珠容易粘连,有时会把下面焊盘给起坏。

网友:
最好要有热风台和预热台,温度预热台高点,热风枪低点,如果是无铅就不好弄了,就得BGA啦

网友A:
可以去把主板拿到你们附近修电脑的那里借用一下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把主板拿到你们附近修电脑的那里借用一下bga。

哪里有那么好借,他们做维修的怕把我教会了抢了他们的饭碗,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知道,我也尝试过拆废主板的大芯片,芯片面积大,我在拆芯片时,下面锡珠容易粘连,有时会把下面 ...

焊盘给起坏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吧,热风枪很难控制好温度,大芯片范围大受热不均,要是有个数字测温的仪器,把探头放在待取芯片旁边,做温度监控之用,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给起坏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吧,热风枪很难控制好温度,大芯片范围大受热不均,要是有个数字测温的仪器, ...

我还是用废板子做实验吧,

网友D:
上面热风枪,下面搞个光波炉加热,见过老手这样搞过,论坛应该还有视频

网友:
希望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热风枪,下面搞个光波炉加热,见过老手这样搞过,论坛应该还有视频

我对光波炉没什么概念,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怎么全是做饭用的

网友:
小白你又调皮了,发这样的帖子可是容易扣分的哟

网友E:
真的不好操作。不过用光波炉预热是个好办法。小心点应该可以成功。不过千万不要把芯片拿下来。拿下来了得从新置球再焊。

网友F:
下面一个大风枪,上面小风枪。感觉温度的变化(可以用镊子微微戳动芯片,看看锡有无融化)  融化了就可以取出来了。。。我只知道我以前的老师傅他们干过这事。。。。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不好操作。不过用光波炉预热是个好办法。小心点应该可以成功。不过千万不要把芯片拿下来。拿下来了得从 ...

我就是想从新置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一个大风枪,上面小风枪。感觉温度的变化(可以用镊子微微戳动芯片,看看锡有无融化)  融化了就可以取 ...

我就一个热风焊台

网友G:
用烤火炉预热,再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烤火炉预热,再用风枪

哈哈,这个问题就要解决了,我买了一台迅维CF360T的BGA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一个大风枪,上面小风枪。感觉温度的变化(可以用镊子微微戳动芯片,看看锡有无融化)  融化了就可以取 ...

哈哈,这个问题就要解决了,我买了一台迅维CF360T的BGA焊台

网友:
我来学习的
只拆过显存

网友(2014-11-15):
没有BGA可能失败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烤火炉预热,再用风枪

这样会烤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