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硬盘摔过,日立硬盘320GB,用移动硬盘盒插上,系统的磁盘管理中能看到,但原来的分区都不存在了,就是一块没分区的硬盘了,有得求吧?听着硬盘能转,也不敲盘,转动像是正常的,

网友:
恢复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也在学习中啊

网友:
用diskgenius寻找丢失的分区试试

网友:
容量型号识别都正常,看不到分区,估计是坏道吧。
截图来看看更好。

网友:
根据描述,应该意外摔落导致的坏道引起,建议MHDD检测坏道情况。如果有坏道,就在DE提取数据。